求迪兰恒进镭姬杀手X1650GT网吧版BIOS一份,谢谢各位。

楼主(2011-02-12):
显卡供电正常,当2B,重新加焊后还是当2B,可以读取BIOS信息,怀疑BIOS损坏。
显卡

网友:
我来找了一个不知道合你用
如果不合用的,你可以到这个网址找找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网友:
小汇
的帖子
谢谢,我找了一块同样的显卡,直接更换BIOS,还是当2B,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放弃了
哎
用什么方法加焊GPU成功率比较高?成品BGA返修台除外?
还有温度曲线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