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扫描硬盘出现这种情况,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1-02-1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用N张系统盘了,硬盘用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就偶尔蓝屏。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呢。
硬盘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情况吗?如果没见过这种问题的人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硬盘被锁了,或者MHDD配置有问题

网友:
硬盘怎么能被锁呢。

网友:
是什么硬盘看MHDD中PWD是红的话就是加密了 不行3000从建编译器试试

网友:
上纯dos,再用mhdd测下,图上的结果不可靠。

网友:
估计坏了,或者硬盘锁了。看看PWD那个灯亮吗?亮就是锁了

网友:
你这是测的光驱吧,,选错盘了吧

网友:
你是不是选了光驱来呢!一般硬坏到这个样了,扫到这样会花好多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