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6开机无显示(诊断卡跑OO,不断复位)

楼主(2011-02-12):
hp cq516开机无显示(诊断卡跑OO,不断复位),客户刚拿来的时候开机无显示,我就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没有拆机下我上诊断卡,跑00,不断复位.去掉硬盘,光驱,换过内存也一样,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子,也是开机不显示。测试卡跑00。上CPU打阻值卡测CPU复位1.4-1.8来回的跳动。拆下散热片发现北桥测有好几个电容短路,拆下北桥单测没短路,装一又是短路。但在板测各路电压都没发现有短路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有些amd 或nvida 有几个电容,测量本来是近似于0的,没有问题,你不要以为是短路了。我是量过正常机器的

网友:
有些北桥好像是有几个短路的吧?现在的阻止很低要好些的表才好测 的

网友:
通上电测桥面短路电容是没有电压的呀!

网友:
昨天接了台一样的,没用诊断卡,看电流,不上内存,电流到1.4A就停了;上内存,电流会到1.8,然后掉到1.0,在到1.4,在1.8,但就是不显示,拆掉散热片,量北桥,有几个电容是短路的,看你的情况看来桥可能是好的,显卡有被做过,但是没去胶做的,上电摸北桥巨烫,暂时没时间看机器

网友:
这机子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我现在打算换北桥试一下

网友:
这机子我换了北桥也是一样和没哈没区别 的。。。。

网友:
期待结果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