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故障“CPU复位OK但不跑码”有关

楼主(2011-02-12):
本文内容简要:
GTLREF基本概念
FSB与GTLREF等单元的关系
举例 core i7
GTLREF调节原理
GTLREF问题分析
本文参考intel chipset datasheet  仅供参考, 望有所收获.

网友:
好东西,看看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了,挺吃力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原文翻译的吧。。。

网友:
大开幕,还记着兄弟我不,哈哈

网友(点评):
我擦,唐兄。。QQ找我啊。。。。。

网友:
太高深了,看不懂

网友:
还是算了 不看了

网友:
在时序方面。。自已的认识一直都不够。。。唉~!每个厂家的标法都不太一样。虽然都大同小异。但是理解起来有时感觉好困难喔~!晕。

网友:
我现在修到的就是,联想F41A的机子,以前修的显卡,这次回来是开机到0.9左右然后掉电,排除显卡问题了,打CPU负载,条件都充足,可就是不亮,南北桥都加焊过,bios也换过,

网友(2011-04-12):
这个信号倒是注意过,但是始终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或者是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看了楼主的资料,真是增长了不少知识。谢谢!!!

有个问题想向楼主请教:
我最近修一些PCH架构的主板,CPU与PCH是通过16根DMI总线进行通信的。
在图纸中没有找到GTLREF电压,
请问楼主:
DMI总线还需要这种基准电压吗?

网友:
刚看了迎难而上的帖子,再看这里希望有所收获

网友:
刚看了楼主的帖子,虽然有些难懂但还是收获挺大的,大家有时间可仔细看下,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2011-08-07):
以前一直只会修CPURST#前的电路,现在对CPURST#后的电路有所理解了,真是感谢!

网友:
望楼主可能出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