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370G 总是黑屏,在线求助

楼主(2011-02-12):
开机半小时后,开始黑屏,3~5分钟黑一次,,此时电源指示灯亮,触摸开、关都有反应,就是屏黑(黑屏时,屏上无图象),一定要等几分钟后,显示器自行亮起 ,左上角显示模式,亮起后能正常几分钟后,再次黑,,,,,反复循环。。头痛

什么原因??驱动蕊片老化吗???把后盖拿掉似乎更好些。

网友:
应该是高压方面的问题,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不是高压的问题,,屏黑时,液晶无画面。。。。

网友:
终于发现,给驱动蕊片每隔两分钟上一次酒精,它就长时间不黑了

网友:
其次要檢討電源了

网友:
高压部分的电容都换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