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改灯管解决?

楼主(2011-02-12):
一台方正19寸液晶显示器从桌上掉下来,导致上面部分变形,灯管也粉碎现不能更换进去。现我想通过更改线路,只用下面两根灯管,不知行不行,如何更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能改高压板芯片去保护 两个灯管接口接两个陶瓷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把高压板的主控芯片去掉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在在外面接一个灯管就可以了!晚上还可以照亮呵呵。。

网友:
把鐵框整型回復原狀

网友:
加一块双灯的高压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