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上常用的小黑电阻掉了一个,该怎么办?

楼主(2011-02-12):
一块INTEL G31的主板,在CPU主电源IC附近,掉了一个小黑电阻,不知道参数,该怎么办?怎样确定它的阻值?谢谢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cpu

网友:
上个图,让大家给你评评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要么找图,要么就是上传图片,看大家能帮到你不,,,

网友:
从料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焊上去试一下啊

网友:
没见到图,没办法帮你

网友:
这个只能你上图,让有此主板的朋友对照确定元件性质。
如何确定是电阻的?不可能是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对,猜是猜不出来的。

网友:
上图看看,要不找个大小颜色一样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