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CLAA141XC01屏黑怎么修

楼主(2011-02-12):
本屏是中华CLAA141XC01屏,用通用板测黑屏,怎么刷程序都没有反应,怎么修,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报警信号:如果听到只有一声短音,则显示卡是好的,是显示器本身引起了这种错误信号,应检修显示器。在显示器脱离主机、主机进行上电测试期间,要确保POST过程一直有电,这期间可以观察驱动器A的操作,判断其系统功能。在POST过程完成后,A驱指示灯会亮。当驱动器停止时,键人DIR A:命令,驱动器应再次旋转,指示灯再亮,这表明系统功能正常,主机系统板完好。 经过上述检测可以判定显示器“黑屏”的故障部位。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用2025驱动板刷的,和主机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测别的屏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