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楼主(2011-02-12):
我一张MSI的G31板子。。现象是刚开始读内存。就掉电了。。然后有马上重启。刚读内存时又又掉电了。。。反复这样,。。。请前辈指点哈。。。

网友:
我有块HP原装板也是这样,英特尔代工的。供电都正常。一到内存就重启。换了给内存供电的MOS管后,正常了。

网友:
我把BIOS刷了。。。但还是过不到内存。。。供电块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建议加焊南桥

网友:
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