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1的显卡返修率究竟怎么样?

楼主(2011-02-12):
NV的显卡门都说换新版631的显卡就不会出问题,但我有个海尔的笔记本换了之后没超过一个星期就又脱焊了。
大家修过的说说看换631的显卡究竟有没有用?

网友:
哥换的631还没返修过呢

网友:
几乎没有啊

网友:
换了N个,只有一个返修,重做到现在都还没回来。挺稳定的

网友:
换了很多,最成时间的有一年多了,还没有返修!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看631和630一样 我换了631温度依然那么高

网友:
换了很多了,没有返修。温度高应该是笔记本本身的散热问题。加铜片。改风扇

网友:
631还是很稳定的  没有返修我 铜片必须垫 不然你会吃大亏 不过最近110MT好像不是很给力啊 竟然返修两个了  气死我了 下次进货得换一家了

网友:
返修的很少,最好垫上铜片,清理下风扇

网友:
没有返修。用了有一年的

网友:
除非是改良过的 发热量低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加散热铜片 不改良的枉然 不玩大型游戏还可以 玩了虚的很快的

网友:
不垫铜片,贴笔记本的散热胶垫行不行?

网友:
同样的631 换在联想F31A机器上温度是60度  换在DV2000上却只有31度

网友:
现在市场上的631大多都是上家打磨过的630    能用的时间长只是锡球的硬度提高了

网友:
换过n多个  换完连铜片都不加的至今也没返修

网友:
在焊的时候注意温度的话,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631 比较稳定、

网友:
不加铜片,从没有返修的

网友:
有的都换差不多一年了 也没有返修的 很稳定啊 千万别买打磨的631 啊

网友:
631从去年开年开始换  到现在还没有返修过呢

网友:
哥换的从没返修过,好东西

网友:
  海尔T68 华硕代工 散热设计稀烂
风扇不吹显卡散热片!!!

网友:
蕊片的本身问题

网友:
换了很多,还没有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