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修复问题。。。高手进,在线等,急。。。

楼主(2011-02-12):
事情是这样的。刚刚本人做了以个GHOST磁盘克隆。结束之后发现那块母盘所有的分区均变成了“未格式化”的样子。想要打开的话就要格式化。这是做软件的机器,里面好多的资料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不敢格式化。想用diskman这个软件找回一下以前的分区表不知道是否可行。还请各位高手赐教。。。如果不用回复分区表的话  现在这种状态用数据修复 能找回来以前的数据么???还请各位帮我看下  。。先在此谢谢了。。。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diskman 收索丢失的分区表。。然后保存就OK了  数据也在分区也在。。在此感谢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先挂到XP系统下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检查工具修复,不行的话再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
不是高手可以回答么?可以根据残存的数据手工修复分区表,从而修复分区根据残存的数据手工修复分区表,从而修复分区

网友:
u进PE 分区表医生 重建分区表 就行了 简单的很!

网友:
数据恢复是有几率的,具体看楼主有没再操作啦 。不行只能找专业人士 论坛里恐怕不少

网友:
格式化后恢复资料,可以恢复百分之98以上,甚至百分百,一般人都会,用数据恢复软件就可以了,以前我试,

网友:
如果是硬盘有坏道引起的,想恢复所有数据比较难。如果硬盘没有坏道,除C盘外的所有数据均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还是找个专业数据恢复的吧

网友:
就用diskgen的重建分区表功能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