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脱焊IO时总会在最后有点锡弄不下来啊?

楼主(2011-02-12):
我在脱焊IO时,用刀头烙铁,温度调到380,最后总有点锡弄不下来,还有用风枪吹IO,一般多长时间吹下来啊?

网友:
焊工不到位,多加练习,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
30秒左右吧,能动了就行了

网友:
多拆几次就会了,有些锡下不来就用吸锡线吸

网友:
没事的时候多多练习焊工,焊工不行就算能查到故障点也等于没用。

网友:
用吸锡线,很轻松的

网友:
搞多了就会了

网友(2011-03-14):
对啊,刚开始吸锡线很能帮上你忙的

网友:
用很多股小铜丝类的电线,如音频线加松香后用,同吸锡同样的效果

网友:
-------------很简单,你的烙铁技术不过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楼主的焊膏不行吧?烙铁头在海绵上擦干净,沾一点焊膏,很容易清理干净。吸锡线只在植株时候用一下。

网友:
开到450直接吹,先吹一个角也就是两面,看到动了绕着芯片吹四周20秒拿下

网友:
拖焊到最后下不来 我总结下来。。。。 最后一点的时候烙铁头擦干净 上点助焊剂
一定不要碰到元件的脚 就靠着焊点等锡开始发亮了撤烙铁就好 一次不行就多几次
我一直这样虽然也不太熟练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类似问题!学习一下高手经验!!!!

网友:
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85-1-1.html

网友(2011-04-13):
焊工还是不到位的 需要多练习的啊

网友:
功力不够,你要明白一点就是熟能生巧!
我一般换个I/O十分钟左右,风枪取下,烙铁焊上,如果再用洗板水洗下的话一般是很难看得出有换过的痕迹。

网友:
要确切定义没有。做多了、感觉!

网友:
多加点焊油,,头上不要多于的锡

网友:
是不是IO拆下来后,芯片引脚的锡弄不干净?

网友:
拖焊时将焊盘留点锡就够了,上点助焊剂一拖就行,不会有很多锡留在最后,这个就是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