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见过这个报错的朋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1-02-12):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报错,无从下手了,是DELL D620的本子 开机提示按F5然后就这样了。
device:cpu yime stamp counter
test:cputime stamp calibration
status:error detrcted!
cpu time stamp calibration--
test results:fail
error codr :1000-0234
msg:timeout waitimg for rtc update flag to set

网友:
去百度一下啊,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的问题。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先是用谷歌翻译了下,然后在论坛也找了,就是找不到相关的帖子。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我用原装电源可以开机了,但偶然还是会报这个错,我拆机看是进水的,清理了下,目前是正常的。谢谢3楼的提醒。

网友:
可能BIOS报错吧

网友:
重新装一下CPU试试,不行就换CPU

网友:
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