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HKC液晶屏一半正常一半无显 在线等····

楼主(2011-02-12):
一半正常一半黑屏,黑屏边有光亮,黑屏显示屏幕设置菜单正常,屏幕动态信息正常,就是电脑传过来的视频信息只有一半,电脑开机自检信息显示也是一半,求解!
图片传了老半天都传不上去,这个我懂的
黑屏
电脑

网友:
看屏线有没有问题,比如松动

网友:
该是屏液晶扫描部分有问题,换屏试过没
\

网友:
屏线没问题,换屏没试过,因为我这正好没有同样的屏!
网上我查了好多,我这情况好像是首例,谁能帮我肯定是屏的问题我就可以直接丢一边去了!

网友:
lz 你这有可能屏问题 叫我 QQ 1306082296

网友:
基本上可能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屏问题,见过不少这个情况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俺肯定要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您的畫面是不如下圖

网友:
您的畫面如是我上傳圖片 就有兩種可能
一是COF故障
二是屏的IC 故障或虛焊

网友:
肯定屏问题

网友:
程序刷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