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1-02-12):
v193w 电源吱吱响    本人加焊过焊过海是不行  灯管也没有问题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文字打错了

网友:
不知道要求助什么,不唧唧响是好事,只要工作正常为什么要唧唧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啊文字打错了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高压包坏了吧,单包的都是这个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这没有问题就是响

网友:
仔细检查线路 肯定有地方有部分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哥我所有引脚都加焊了 还是不行我没有头绪了

网友:
有没有电容,用表测下看看电容都是好的不?

网友:
有没有可能滤波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滤波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包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或者是电源次级有短路

网友:
检查每个电容电阻  行列IC 还有那个MCU实在不行刷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高压包有有问题不可能用啊

网友:
听听看哪里响嘛,一般是高压包的居多,但不要是灯管打火哦

网友:
我的问题找到了 就是高压板上的高呀包响我没有办法了找了个单灯的高压板弄上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