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修得没底气。

楼主(2011-02-12):
ACER 17 lcd,一闪就黑屏
检测过后发现是高压故障。

1.先在线粗测高压部份全部场管和二极管和电容,无明显故障。
2,高压部份全部认真加焊,故障依旧,但能亮几秒了。
3,在能亮的几秒发现画面不漂亮(屏线接触不良的那种),把屏线拆下处理。
4,装好屏线后,发现高压正常了,用了一小时了没问题。

难道会是直流的那几个滤波电容有故障?外观完全正常,懒得换。

故障已找到,是一个灯管不良。不接这个灯管,对应接口接一个3KV的电容。谢谢楼下各位。

网友:
电容有鼓包,过热的最好换掉,不然用不久

网友(点评):
NO NO NO NO

网友:
有些液晶灯管不良有时有显就灭,有时用几个钟都没问题,应着重查下灯管有没问题

网友:
在液晶的領域 電容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灯管也接,同时并一个电容是吗?试过光接个电容不接灯管自保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一个,单独点四根灯管都OK,但就是自保,但有一根灯管点的时候电流和别的灯管不一样,差别并不大。最后还是换了就好

网友:
灯管不良换个灯管不行吗为什么要接个电容呢,不接这个灯管亮度受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0V的电容是啥样子,多大的容量?会不会放不进去?

网友:
我也同样修过一个,也就没有把握,但是过了一个月客户没来返修

网友(2011-03-15):
灯管 有时单 点一下 看不出来 毛病来 要看他发热大不大 3KV电容我以前接过 但是屏的亮度会有一点的闪 最后把灯管加焊了 才好

网友:
呵呵   修这种机最头痛~~!!!!

网友:
不用头疼。换灯管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能收得上钱,还是换灯管吧。如果是双灯的,你摘下一支灯管,亮度明显不行,如果是四灯的,摘掉一个也无所谓,但怕的是别的灯管再出问题,到时候还是免不了换灯管。所以,我换灯管时,如果是双灯的,那就全换。如果是四灯的,坏一个换两个,以防万一。如果一头坏一个,那就全换掉。

网友:
灯管坏了,还是都换了比较好,以防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