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装完系统触摸板不好用

楼主(2011-02-12):
hp康柏516做完系统触摸板不好用,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不对 到官网或者论坛找 要不仔细检查下触摸板的线路和小板看看硬件有无问题

网友:
触摸板有个开关,看下打开没

网友:
用驱动人生装好官方驱动后还不行,就是硬件的问题了,触摸板硬件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