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显示器发红,偏色的那种

楼主(2011-02-12):
就是偏色的那种发红 整个屏幕的那种 用通用的一套板儿试过 不是屏和灯管的问题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你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下看,也许可以...

网友:
再不行 進使用者模式 自行調配R.G.B比值

网友:
换背光膜 看看行列驱动IC是否有问题 还有屏上的电路板

网友:
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如果VGA接口R.G.B阻值正常, 刷24C数据

网友:
'用通用的一套板儿试过 不是屏和灯管的问题' 你可以看看驱动板,加焊IC,在就说像二楼说的看VGA接口的R.G.B阻值正常不,VGA接口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