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31MX V3 ATX电源插到底点不亮 插一半自动通电

楼主(2011-02-12):
双敏G31MX V3      ATX电源插到底点不亮  插一半自动通电  诊断卡 —— ——  不跑码  在线等    望各位高手支招   小生先谢过
主板通电后     短接绿色和黑色线 (算是强行加电吧)   诊断卡无码   —— ——

网友:
两种可能 我没见故障电源  要不是主板接口或接口旁边的电容电阻 要不是电源内部有IC虚焊或者管子有问题 还有里面电容失容 电阻坏了

网友:
插一半是强加电,是主板线路出问题啦,先查查开机线路,要不行的话就是桥出问题啦?

网友:
准备送去保修了   插一半强加电我也想到了  呵呵  谢谢楼上的两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