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现在很多液晶显示器的屏线接触不良,用橡皮擦察了没过多久又出现原来的问题。换排线又的又没有原来的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招说说来看。让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将它一次插好用胶枪固定 要不就换屏线

网友:
我也碰到很多、、、、。后面就一根一根焊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原装换,扁排线那又怎么焊纳?

网友:
我也遇到用新线更换后花屏,不如原来旧屏线。还有一次就是新线插不到屏接口,只比原来微厚一点点。总结说来,屏线更换道理简单,但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