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破解WIN7用户密码

楼主(2011-02-12):
如题,有什么软件能破解WIN7的用户密码

网友:
天空软件去找啊 那里有的

网友:
去百度里能找到方法

网友:
vista  听说过用安装盘修复功能可以,但WIN7不清楚

网友:
赤子威龙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真的不太好讲,我都没破过

网友:
还真的没有破解过wie7的

网友(2011-03-14):
等待中 我遇到几个要破win7的  可惜不会 只能说系统换  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