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14002屏摔坏了~回收500元值么?

楼主(2011-02-12):
   见主题~!T1400的双核赛扬1.73的CPU  512二级缓存   960GL主板   120G硬盘   512 条子  DDR2 677的~~屏坏  外壳有点破损  其他的都还正常  电池很好!500大洋收来的!!开始外接显示器还可以COMS设置~~还原一下默认COMS设置  只有系统完全进去了外接显示器才亮!!

网友:
贵了。很贵

网友:
呵呵!!贵了下次就不收了!!

网友:
加屏就1000了。要是我就不收了,,

网友:
我也觉着有点高了

网友:
兄弟不要  给我吧

网友:
不合算了,
你如果有旧屏可以换上去的话,
这个价钱马马虎虎,
不过我一般屏坏了就给350块,
爱卖不卖!!

网友:
记住了 下次屏坏了 直接250

网友:
摔过的机器楼主还敢要。硬盘有坏道吗??没别的问题还好说点。就怕主板不稳定

网友:
250哈哈 也不能太黑啊  毕竟是双核 主板好的机器300最少啊 认为350可以接受毕竟壳也有受损外观打了很大折扣 以后你卖都不好卖

网友:
屏坏了,外观又不好,这种机器只能便宜收,修好了也不好出

网友:
有点贵了楼主,可以更便宜

网友:
我也觉着有点高

网友:
收机器一般都300-400

网友:
哎!说到回收机器就伤心!年前我也收了台T43P的本子,也是屏被客户的儿子用玩具枪子弹打坏了,成色倒有七八成新,好像是7200转60g硬盘,1g的内存,128M的独显(非X300的显卡),2.13的U带指纹机器,花了我1100收的,很后悔这个价格!现在还在找这个15寸的屏,是超高分1600*1200分辨率的。全新的要六百多!唉!想弄到屏了自己看图纸用。

网友(点评):
这够你伤好几天心的了,就算好的旧机也不定值这价

网友:
我今天拆开了  呵呵 看来做台式机用也不错啊

网友:
楼主回收的价格高了些  拆零件都不合适 更不要说是修好了再出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