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密码查看器

楼主(2011-02-12):
求一个这样的软件     那位大虾有的麻烦发来用用

网友:
是宽带连接的密码吧?

网友:
那么容易查看到谁还敢用路由器啊,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
想必是这位师兄 想要获取无线路由的密码上网吧

网友(点评):
说得对,那位兄弟想用无线上别人路由的网

网友:
既然是密码,就不能很容易查看到的,,

网友:
很抱歉,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有这个软件的   以前我见过别人使用

网友(点评):
是可以的 。买个卡王。。只要有无线网络。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要看无线路由器的密码   我是想找这样的软件  以后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有。去黑客基地下这样的软件就是了

网友:
要这个软件干什么   不知道就恢复出厂

网友:
为也要一个啊

网友:
用BT3或BT4

网友:
好东西呀。。也想要

网友:
买个最新的卡王,里面带有BT6软件。至于怎么用------你懂的

网友:
BT3或BT4可以破解无线路由密码 我用过 要是用套环的话 辐射是很大的

网友:
是不是想找王老五吃免费大餐啊,呵呵。

网友:
黑软应该有,或者花钱买那个什么什么蹭网卡

网友:
最好不要用蹭网卡什么的,首先蹭网行为不好,再次,那东西辐射大,对身体不好。

网友:
我也想要,蹭网用,呵呵

网友:
你们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他是说要把路由器里面的宽带账号跟密码提取出来,楼主你说是不?

网友:
还有网通宽带算号器,能算内部账号

网友:
bt3, bt4可以破无线 网上收下看下有教程的

网友:
目前对路由密码只有穷举破解!没什么好方法!破解时间很长!
进入rom还要看路由器种类!麻烦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  怎么破解路由器但不是为了什么上自己的网 花别人的钱  我是有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才想找一个这样的软件

网友:
楼主找到了,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好东西 俺也想要

网友:
矛与盾之间的较量,等待楼主好消息^^找到的话给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可以用条5米USB线加长,把它放到外面!这样辐射减小点,呵呵!

网友(点评):
USB会供电不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了的话肯定可以分享啊

网友:
其实大多数用户的路由密码没有变,TP_LINK的一般是用户名: admin,密码:admin

网友:
没有这个软件吧。。。。。。

网友:
LZ说的是可以查看*号的软件吧

网友:
可以先记下上网帐号,直接恢复出厂值,再向电信公司索要密码啊,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的。祝你好运。

网友:
你可以把上网的账号记下来,把路由直接恢复出厂值,向电信公司索要密码啊,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把上网账号记录下来,向电信公司索要密码啊,把路由直接恢复出厂值,我们这里都是这么做的,祝你好运了。

网友:
为了免费上网,我也干过这事,呵呵!

网友:
破解就好了!我们这里就是不缺无线信号就是不能

网友:
路由器密码可以查看??
我之前试过暴力破解的。没见过能直接查看的。。。。。

网友:
宽带拨号上网密码查看软件就有。

网友:
呵呵。被误导了,以为有下载的呢

网友:
有这种软件吗,有的话发上来试试看

网友:
谁能告诉我他家里的银行卡帐号和密码就好了,当然,直接把钱放我口袋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有这个软件的话就发上来看看  没的话就别在啦啰啰嗦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个暴力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一般需要字典和破解软件,非常的费时间,如果人家把密码稍微设置的复杂点那希望不大。

网友:
BT4 破解无线密码?

网友:
请用蹭网卡试试,但这个蹭网卡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去黑客网站上下载啊  这里主搞维修   软件不行的

网友:
用密码勘测器应该可以看的 到带星号 的密码

网友:
你这问题也太。。。。。。。。。详细一点撒。
是无线路由密码破解还是什么。

网友:
无线路由密码不好查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是无线的都可以        破解和查看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路由器的密码吧  admin  admin  路由器的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密码?全都没你转蒙了。

网友:
恢复出厂就是了

网友:
我也想有份呢,有的话到时通知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还要到这来  有些人他自己改了路由器密码的  我要的、软件就是能看他改密码是什么  或是直接破解他的   不要恢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
估计人人都想要.

网友:
楼主想蹭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