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有3.3V 没有5 V有没有可能出现?

楼主(2011-02-12):
接到一台
笔记本
,也就是我刚发贴没多久,笔记本故障是这样的冷开机不能开机,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按开关关机待机为0,测试了好久才发现一个问题,这块板
方正T5800D ,在有待机的情况下我测量了3V 5V 发现电压都正常,没待机的情况下有3V 没有5V 求解答!
笔记本

网友:
有图纸吗?是否3V\5V的使能信号,缺少了5v使能控制信号?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的,得看电路设计!

网友:
先查查公共点电压,如果正常估计是南桥或I/O虚了

网友:
我修过个进水的板子。也是有3V没5V,那个机器在别人家修过。发现CPU下的电容和电阻被调换了。当时感觉电压应该输出,后来发现个保险因为进水,阻值发生了改变,有了60多欧,所以导致5V没有输出。将保险干掉,然后用锡短接,5V输出了

网友:
问题还是在那个5伏整流滤波电路,换二极管看看,可能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最可能是5V开启信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