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固态电容求助。

楼主(2011-02-12):
手上几块显示卡,两张七彩虹镭风2400PRO,,一张双敏PRO1650,一张不知名,里面的6.3V、1500UF电容都有不同程度的爆开,爆口好像不出浆,我把电容铝壳拆开,里面就像一卷厕纸的缩小版,好像是棉纸且夹着一层灰色的金属。这种电容不是固态电容吗?显示卡都是使用1-2年时间左右。怎么这么容易爆。

电容全铝売,顶上有K纹,顶部小截有蓝色,几张卡都这种电容爆,字母开头:FZ。

本人疑问就是这种是不是固态电容?这是那个厂家的电容?我换成10V的看你还爆不爆。。NND

网友:
这不是固态电容,,,是假的,,

网友:
发现七彩虹显卡很爱爆电容;我也没分清到底固态电容是什么样的。

网友:
纸卷是黑色的吗?,固态电容一般没有防爆纹

网友:
卷纸分两层,一层是黄色的纸,一层是灰黑色的材料,卷了很多圈,但我确定不了是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又见Fz ,假的固态电容,Fz 的这批电容好像是没有不爆浆的

网友:
确定这种易爆吗?下次关注一下。

网友:
银白色的电解电容。比一般固态电容体积大点点。

网友:
的确是假的,固态电容没有防爆纹,是固态的不会不爆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