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这样更换管子,是否可行?

楼主(2011-02-12):
标称300W的P4电源,用了两个 E13007-2 的功率管,单管额定功率75W,耐压400V,电流8A.功率不足吧?

看到有文章说,可以换成 BU508A(125W/700V/8A),比较容易买到,且价格不高,用该管代换后,双管推挽额定功率为250W.

这样作有什么问题没?

还有就是,+12v 用的是单管 F12C20C 的MOSPEC供电,感觉是否有些吃紧? 打算换成 F16C20C ,可否?

+3.3 和 +5 分别用的 SBL1640CT、S30D40C,感觉还可以.不过既然功率管换成大的了,打算把+3.3的也换了,用SBL2040CT,如何?

以上这样更换,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吗?

谢谢~~

网友:
我要转正啊!!!!

网友:
没有必要换,其实电脑用不了那么大功率,我现在用的电源功率标称只有185W,也不见什么不妥,P4主板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厂家都那样设计的,还是不要改了啊吧

网友:
这样改没起什么作用,你换的只是管的本身功率大些,并不是电源输出的功率大

网友:
功率管的大小是由设计时根据电路的要求选定的,换大功率的管子只能说保险系数大一点,并不能增加电源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