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网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12):
客户送来一个IBM X60 差上网线,网卡没反应接口指示灯也不亮,但在系统里面看网卡驱动全都正常。插上网线又下角还是X号。怀疑网卡芯片坏了,是不是这种机器换上网卡芯片还得刷MAC呀请高手指点是网卡坏了,还是那里的问题有遇到的请告诉声谢谢!
芯片

网友:
接口问题吧

网友:
接口没问题也不虚汗 用表量着也没问题没有存在开路的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需要刷网卡MAC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看 撒

网友:
网卡接口,隔离变压器,网卡芯片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问题 我准备换网卡芯片了 不过南桥估计也有可能哟

网友:
X60 此故障。可以刷一下BIOS 试试看。有过一次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