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1-02-12):
开机键 只有0.4V

待机 0.012A   5V  3 V 都有了。  on/off  只有1V  是EC 坏了吗?
现在 拆下D5  on/off 3.3V正常了。换个装上又不行了。是那个问题哦。

网友:
有短路   你测下 D5  的1 、 2  脚的对地阻止

网友:
检查开关键是否OK的?在检查下面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C805 这个电容 没有装。空的。

网友:
断D5 3.3正常,那问题就在51_ON#,这个电压在开机前应该是18.5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掉D5 有18V 装上就变成0V 。开机键短路 排除了。51— on 低电压。怎么会拉低 开机键的3.3V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取下 d5  1.0V 那里回事多少??? 自己想想

网友:
把开机键取掉,是否3.3V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