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945GME芯片,待机偏低,0.007A触发后,电流0.52A,不显

楼主(2011-02-12):
hp520,945GME芯片,集显。触发后,电流0.54A,不显。
客户描述是使用中突然黑屏,黑屏后指示灯是亮的,风扇还是运行的。
拆开后,发现出风口灰尘很多。

在PCIE接上诊断卡,装CPU,不接内存,跑BE,装CPU接内存跑D0,接不接内存电流相差不大,都为0.52A。已换过几根内存,刷过几个BIOS,都是一样的。北桥加焊与取下来重做过,涛声依旧。CPU假负载阻值与内存假负载阻值全测过了,都没发现问题。

看论坛上的贴子都说待机是0.01A ,但我这片,接上电源,为0.01A,但2-3秒就变成0.007A,不知这里是否有故障
谁手头上有这块板,方便的话请帮我看下待机到底是多少?谢谢!

对照图纸,测量过所有供电都正常,
CPU : Vcore 1.32V, 时钟1   0.4v有波  , 时钟2   0.42v有波 , 复位1.07V,PG 1.07V , REF 0.71V;
内存:VDD 1.8V ,VREF0.9V, SPD3.3V,2系统总线都为3.3V.  4个时钟都为0.7V多,但测不到合适的波形是杂波,没法形容。(示波器是国产的,,使用还是新手,但这几个点就是没测到,所以不排除自己没调好示波器)

另外装CPU接内存,用示波器,量内存上面的电阻,会显示有大约2下波形,而装CPU假负载接内存,内存上电阻无波形。所以估计是不过内存请论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已订购了北桥与CPU ,准备先换U试试。

跟下面这个故障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584

已修好,换了2个北桥后好了。谢谢。

网友:
内存座加焊试试

网友:
感觉是没过内存,插槽可以加焊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加焊过内存槽,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加焊过内存槽,故障依旧。

网友:
俺推断 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最新进展,,我怕pciE槽的代码不准确,就用飞线的方式飞了9条线到诊断卡的lpc总线接口。跑的代码也是一样。。不插内存BE,插内存D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订购了北桥。到了再做上去看看。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建议!

网友:
我感觉待机不正常,我测过好多hp其他型号的板,比如dv6000是   0.012    cq511是  0.023
待机没有小过0.01的,这是hp的风格

网友:
最新进展。。因怀疑待机电流偏低,从0.01A跳变到0.007A,所以把待机3V5V到的地方都查了一下,还没查完。现在发现有一个地方有点疑问。特向大家请教。
芯片是SMSC KBC1070      下图R359  待机时    1脚有3V,2脚0V,,R359阻值正常为10K,  2脚对地阻值为660欧姆。D24  1 2脚都为0V,,D24反向阻值为1,正向280欧姆。2脚对地阻值320欧姆。

GATEA20信号是从ICH7南桥发过来的。

现在请问一下。在待机状态下,该处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会是哪里的问题,另外这个GATEA20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NB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一个毛病,不接屏电流就到0.5A,你接上屏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A20 听老师说过是实模式跟保护模式切换引脚 这个引脚不对是会导致内存不过的 楼主这块板子感觉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早就接过屏试过。

网友:
上图r359  第2脚,触发瞬间能测到3.3V,然后马上掉成0V,,,感觉相应的待机电流也从0.01A跳到0.007A.  另外,取掉D24再测,也是一样的。

手头上没有smsc kbc1070,没法更换。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没过完毕,首先,用示波器测SPD 有无波形,确定是否读到了SPD ,其次,除了测量内存供电,时钟,还要测量北桥内的内存模块的工作重要条件,以及外围的REF等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R359着手  开始修

网友:
最新进展 ,换了订购的测试北桥。能跑码了,外接正常。内屏变成白屏了。测了屏接口供电都正常。屏和屏线都测试过了,正常。

用波量几组差分。下图中,左边的差分无波形(因屏是单6的屏,LP141WX3 估计这边正常),右边的差分除第6脚无波外,其它
都有波。详见下图。
准备换个北桥试试。有进展再报上来,谢谢大家。  已加焊过。

网友:
又换了个北桥后ok,换桥后测了r359,现在开机后,2个脚都有3.3V.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就是n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