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联想旭日150开机不显示都是CPU供电问题吗?

楼主(2011-02-12):
我前几天发了贴。笔记本是联想旭日150,我一发贴就看到好几个网友回贴,都 说加焊APD 3250 我顶。。。问题是,如果CPU供电有1.3V左右呢?供电正常的话也是那个东西的问题?求解答??本人觉得3250的故障也就是最多说是CPU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加焊或者更换!

网友(点评):
是ADP3205吧?别人说的都只能作为参考,重点还是自己的测量数据,一般看电流大小没过CPU供电的话旭日150的基本是这个虚焊了,加焊修好后还要把附近那个主板螺丝取消不装上,老鸟都明白为什么不装这个螺丝的,呵呵

网友:
楼主没有检修的过程,没有提供一下你所测量的数据,都测量那里了,?实在没有方法帮你,供电都正常了之后,在测量信号

网友:
开机不显示,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哪个芯片是通病的,人家也是提醒你而已,关键是要看自已如何去检修,不是发一贴子别人就能准确告诉你什么东西坏了,不然都不用学技术,论坛整个号就可以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