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GL-MX 915主板,没有时钟。找不到ICS952341BFLF时钟PDF

楼主(2011-02-12):
ASUSP5GL-MX 915主板,没有时钟。找不到ICS952341BFLF时钟PDF
过几天上传图片来给大家看看,无时钟的时候CPU核心供电是1.2V,内存2.7V,VTT1.2正常,北桥供电正常的,SB待机电压都正常的啊,就是没有时钟上
14.318MHZ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啊,查过3.3V供电都正常的啊,时钟芯片也换过了啊,还是不行啊。好心人传人PDF资料来看看

网友:
那个到时钟的POK有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哪个脚啊,没有PDF,这个时钟旁边有个3极管,是不是3极管和时钟芯片相连的脚作开启时钟信号??

网友:
跑一下线啊

网友:
13脚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掉那个3极管的时候,13脚本来是3.3V的高电平,
没拆之前3极管的B极是0.62V,C极和时钟13脚相连是0V,E极是接地的
今天下雪,店里关门了,没有去测了,时钟那个和南桥,内存,I/O.PCI-E相连的系统管理总线两条没有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P14相连3极管,13脚还没有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