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待机不正常高手看下

楼主(2011-02-12):
今天接了台ibm T40的机子 客户说不开机,拔掉外设,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 看来待机不正常,更不用说开机了,拆机测得PM TB 工作都正常,能产生 35V 仔细量了一下 5V正常,但是3V只有2.4V 明显偏低, 拔掉电源测3V电感的对地阻值只有30多欧 大家帮帮忙看看是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3Q在线等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3v达到的地方都会引起啊!小元件坏吧!

网友:
用电击法看看3V后级正常否

网友:
3V供电的路径很多,有电路图可以逐一断开支路判断,如果没有电路图,尝试用松香烟熏主板,通过温热变化引起松香烟融化情况辅助判断。

网友:
言猛
的帖子
查看3V到的电压是否有轻微短路

网友:
追线路 我觉得应该是小问题 就是很难找的 肯定那个部位的电阻 电容损坏 拉低电压 部分电压或者信号未达到 不过先刷下BIOS

网友:
可以用烧机大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