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北桥下面的PCI槽

楼主(2011-02-12):
现手头里面有台X61的本子!  故障应该是北桥虚焊了,用手压着北桥一切都正常,可是问题是北桥的背面是个 PCI 槽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PCI槽怎么拿下来! 难道需要把PCI槽焊下来吗?还是这个PCI可以分解开?我弄了半天没弄下来?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声  谢谢了哈

网友:
PCI槽拿下来就坏了!只能用新的了!

网友:
加焊之就行,不会把pci的曹弄下来的

网友:
那PCI槽 就在 北桥底下  啊!   如果加焊的话   PCI槽 正好挡着啊 !你们都不拿?就那样 隔着PCI 槽 加焊?

网友:
下面用大的风嘴,直接加焊

网友:
水了把  用大炮在上面吹  小心电就可以了  那 玩意 拿下来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