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灯管时,新灯管的两头随便哪一头都可以接高压端或低 ...
更换灯管时,新灯管的两头随便哪一头都可以接高压端或低压端吗?

楼主(2011-02-12):
更换灯管时,新灯管的两头随便哪一头都可以接高压端或低压端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更换

网友:
灯管是没有正反的帅哥

网友:
随便接就行了,都没问题的。

网友:
随便接,不会有问题,注意做好绝缘。

网友:
随便接就行了,没事的。

网友:
灯管一头有字的接高压吧~~ 我师父说的这样好点..

网友:
交流是不分正负的,唉!如今这知识是要好好普及了。

网友:
前几天才学换灯管,也是向楼主那样不懂,结果问修理笔电的朋友,才知道是像楼上朋友所说那样。

网友:
灯管任意接,不过要注意一点,如果需要更换灯管线时,短线(粗)一定要保证插在灯接口的主端,不然灯管亮度很弱,也有可能会导致保护。。

网友:
没有关系的啦,接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