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几块板子的实例

楼主(2011-02-12):
1、接手了一个盈通的板子,忘记是什么型号了,不能上电 查触发开关 和待机电压PCIa14 电压偏低 1点多V 这个牌子的板子给我的映像是网卡芯片爱坏,插上电源 触摸网卡 一点发烫 先换了再说,换之 ok

2、接手一个技嘉的板子 上电 C1-07循环 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把!IO是w83627的 换了跑马正常显示 但是键盘不能用!后来把键盘的那个排容拆了 故障依旧。 查了PS2供电正常,查PS2接口的时钟,数据与IO只有数据一路相通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由于客户追得急,下载W83627 的引脚图 以后直接在PS2口的时钟相应排阻那里直接用细导线与IO65脚相连 开机OK.
3、一个杂牌板子 这个板子故障就简单了 没有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MOS管坏!换之ok.

网友:
我要转下啊,请版主多关注一下我

网友:
可以的,经验不错,要是图文并茂就更漂亮了。

网友:
上述的对与新手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例子

网友:
很好,很强大,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