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AT690G PRO/G主板不跑码,,,有点急,求思路。

楼主(2011-02-12):
朋友一台 主机,磐正EP-AT690G   PRO/G主板。说不能启动,折机目测没有烧的地方,电容也好的,直接上电,能开机,就是不跑马。U核心供电1.12V  内存供电1.8V,上拉电压0.9V北,桥供电1.25V。南桥供电也正常,就是不跑马,U换个无效。时钟。复位都有。压桥也无果,BIOS清零也不行,本人还没有买涮BIOS的机子,郁闷。。嗨。。真无从下手了,希望路过的朋友,指点下。。。感谢 。。。。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BIOS 没有编程器的话就拆网卡 声卡 和COM芯片,再不行就换IO

网友:
bios和北桥的机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网卡。声卡短路,应该不会上电吧,没BIOS机子还真不好搞。。

网友:
先打一下总线的值吧。不行的话就刷BIOS。。

网友:
感觉上U还没工作,CPU发不发热?修过几张Vcore1.1V的,北桥都虚了或挂了,修好后Vcore是1.25-1.3V左右。

网友(点评):
AMD的U发热了,1.14应该是正常的,这板我见过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