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酷睿i5-2300四核(2.80,6M)的配置,可以装32位XP吗?

楼主(2011-02-12):
用酷睿i5-2300四核(2.80,6M)的配置,可以装32位XP吗?稳定吗?

网友:
只听说装高版本的系统有配置要求~~装低版本系统也会有要求么?

网友:
可以装,感觉浪费i5

网友:
当然可以,装DOS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当然,楼主想啊,等你学到微积分了1+1等于几你就不会了?

网友(点评):
兄台似乎是研究数学几何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应该没问题啊 64为都装啦 32应该没事啊

网友:
当让可以

网友:
为什么LZ会问这种问题???百分百可以的···

网友:
I5 好象是   假4核处理器  把

网友:
小题大做!浪费晒台机!

网友:
装XP方便使用

网友:
感觉装xp都浪费了,唉,可惜我的电脑装不了win7,装64位系统,上4G以上内存吧

网友:
肯定没问题 就是浪费了

网友:
完全可以安装。

网友:
真的好假 老大你不会犯这个错误的

网友:
那么高端的处理器.... 还是WIN7 比较舒坦吧

网友:
有问题,机子特别慢,I系列的CPU,装XP都特别慢,还没有装WIN7快呢

网友:
i系列好像运行xp不行

网友:
看看外围硬件的驱动全不,现在很多新硬件都不提供xp的驱动了。

网友:
多大的内存啊?xp只能显示2g内存

网友:
完全可以装XP,感觉浪费机子性能。

网友A:
XP 不能發揮他的100% 功力~

网友:
装xp 是没问题的 但是 要装 SATA 驱动 不然进系统反应 很慢!

网友:
我感觉现在的硬件好像还是WIN7的兼容性好点吧。现在装过很多机器,感觉XP要比WIN7慢很多,可能是WIN7的兼容性好,但是我总感觉是XP与现在的硬件兼容性上貌似有问题

网友:
可以装的 就是浪费了机器 这样的WIN7比较爽

网友:
完全可以装~内存多大?如果没超过3.25G就用XP 32位的吧~如果大于3.25就用 64的 WIN7 或者64位的XP英文版 XP 64位按了中文补丁的都不稳定~!

网友:
向下兼容的,放心使用

网友:
这板子不是硬盘接口设计有问题召回了吗?楼主还在用?

网友:
我也想装台 不过我装64位系统

网友:
不愿接受新系统的家伙,装64位windows7不是很好吗?

网友:
li1361918
的帖子
楼主你也太逊了。这个问题太低价了

网友:
据说不好装,要屏蔽掉I 系列的集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