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维修例子

楼主(2011-02-12):
今天的三个维修例子。
1.台式机开机不亮,风扇声很大。开机箱,插上诊断卡,直接进系统了,风扇声也没有了。拔掉诊断卡再开机,也进系统了,但速度极慢,且很容易死机。判断是系统问题,重做系统,速度正常了,不死机了。声卡驱动正常,却没有声音。此机集成声卡是坏的,用的是独立声卡,换了一个PCI插槽,有声音了,也不知道是插槽有问题还是接触不良。疑点是:为什么插了一下诊断卡后能亮机了?
2.卖掉一个ps/2新键盘,用户反映不能用,一试果然有问题,给换了一个好的。琢磨是给进货商退货还是自己打开修一下。想想二三十元的东西,不够麻烦,自己尝试一下吧。拆开键盘,测量原来是3号数据线不通,明天去买一根键盘线焊上去就行了。
3.买我键盘的人后来又把他的坏键盘拿来让我修一下,是回车键按下去后弹不起来。拆开键盘,取下键帽,原来是有粘稠物质粘住了,用酒精擦干净,修好了,准备收10元。

网友:
估计PCI槽有跪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的三个维修例子。
1.台式机开机不亮,风扇声很大。开机箱,插上诊断卡,直接进系统了,风扇声也没有了。拔掉诊断卡再开机,也进系统了,但速度极慢,且很容易死机。判断是系统问题,重做系统,速度正常了,不死机了。声卡驱动正常,却没有声音。此机集成声卡是坏的,用的是独立声卡,换了一个PCI插槽,有声音了,也不知道是插槽有问题还是接触不良。疑点是:WORD文件恢复EXCEL文件恢复RAR文件恢复ZIP文件恢复7Z文件恢复MP4文件恢复ASF文件恢复
为什么插了一下诊断卡后能亮机了?
2.卖掉一个ps/2新键盘,用户反映不能用,一试果然有问题,给换了一个好的。琢磨是给进货商退货还是自己打开修一下。想想二三十元的东西,不够麻烦,自己尝试一下吧。拆开键盘,测量原来是3号数据线不通,明天去买一根键盘线焊上去就行了。
3.买我键盘的人后来又把他的坏键盘拿来让我修一下,是回车键按下去后弹不起来。拆开键盘,取下键帽,原来是有粘稠物质粘住了,用酒精擦干净,修好了,准备收10元。
...

谢谢楼主,很好的经验,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但给了读者一个思路

网友:
今天没有找到键盘线,只找到了键盘延长线。考虑到线较短,没有焊到电路板上,而是接到原来的线上,接头在键盘里面,外面看不见。红黑白绿四根线对应接上,不料装好后键盘仍然不好用,相当惊讶,难道还有别的毛病?。又拆开,发现按颜色接根本不对,定义不同。又重新接线,接好后键盘好用了。没想到按颜色接也会出问题,想当然有时会犯错。

网友:
挺行的啊,不错以后向你学习啊

网友:
我遇到一个还怪,用检测卡能亮不用就不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就试过,随便插个pci的东西电脑就正常启动。不管诊断卡或pci网卡,后来没有办法,就装了个旧pci网卡交差了。当时还不会维修,不明白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