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路板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02-12):
小弟最近修一电磁炉 ~本来是不通电 换过场管后可通电 !问题来了 :现在打开开关 风扇会转 但电池炉不会加热 按火锅等按键液晶屏会闪一下就灭了 好象起到什么保护作用似的 ~小弟传上几张电路图 望各位高手能解答 !!!

网友:
测量一下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A:
串联一个100W以上的灯泡在220回路,然后放上锅头,按开关,看灯泡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要是常亮,一定是短路,要是不闪,那就还没工作。

网友:
什么牌子的   一般检查  18v  5v  大电容大电阻  传感器

网友B:
你那个线盘坏了,都烧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线盘坏了,都烧变色了

线盘坏应该如何检测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个100W以上的灯泡在220回路,然后放上锅头,按开关,看灯泡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要是常亮,一定是短路, ...

是不是串联在线盘的那两个脚上?

网友(点评):
串联在保险的位置,把保险取下。

网友:
灯泡是串在保险的位置。 把那个5UF/400V电容换掉看看。线盘是否坏你可以用电阻档测的,一个表笔接在接线端,另外一个笔在线盘上划过,不通线盘没事。通。线盘烧坏啦。你的应该不关线盘事。

网友:
谢谢大家踊跃回答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劳动成果

网友:
检查推动电路好后再把20A大功率开关管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