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怪问题,待机时电感短路,不通电和开机后都不短

楼主(2011-02-12):
待机电流0.008,查1.8 1.5 1.05电感全部短路,但是可以开机
开机后这些电感又恢复正常了
不通电的情况下这些电感也都不短路
好奇怪的问题,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用电阻档量到电压了

网友:
全是用蜂鸣档量的

网友:
上电有电压时怎么可以量到短不短路?乱弹.....

网友:
待机的时候那些电感对地0欧,按开机键后或者不通电的时候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开机之后阻值又变回正常,断电后阻值也马上正常

网友:
插上扩展USB口,开机后3V,5V电感阻值为0,断电后等几十秒阻值恢复正常
有谁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
电感阻值都为0了还正常?
无法正常开机啊

网友:
主板上已经有电了,当然以测电感,响了,这是正常的。不通电是短路才是故障。

网友:
都什么机子通电后1.5 1.8 1.05电感对地阻值为0正常?
以前都没碰到过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