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1122摄像头驱动死活装不上,求救

楼主(2011-02-12):
原装是vista系统,改成XP和win7之后怎么装驱动都不行,客服给发的也不行,驱动人生识别成lenovo的,没做系统的时候好好的,郁闷死了

网友:
再装VISTA吧,我都怕整这玩意儿了,WIN7也不行?

网友(2013-04-19):
w 哥们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了。你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这也是有台dv9000的机器,装上xp后摄像头驱动虽说是装上了,但是怎么都是打开摄像头不能用。里面一片黑。特别的无奈了。找了很多驱动都没弄好呢。。

网友:
机子里有没有装360,如果有,摄像头还是一片黑的话,那就是360保护了!

网友(点评):
360保护? 但是装 WIN7的 同样是360 怎么没有黑呢?

网友:
先把原驱动卸载掉,然后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