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子,大家有空来研究一下。

楼主(2011-02-12):
新的一年虽然天天来看,但这是本人新年第一次发帖。祝大家新年好

固定档位的炉子80-2000W的,好点的分20档,每档100W间隔。发现有一种炉子说明书功率和温度分布如下:
功率档位(W):80,100,150,250,300,400,500,600,8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
温度档位(度):60,8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0,550,600,650,700
如果用来DIY修电脑的加热设备看看那种好,为什么?有兴趣的来发表点看法。

其实要是仔细看的话,所标的功率和温度不完全对应的。不过具体可以通过加热物到炉面距离来微调的。

网友:
张先生新年好,请问这是什么炉子,在淘宝网能买到么?多少钱?我很感兴趣,淘宝网输入什么名称能搜到

网友:
张老,看见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饭用的炉子,不便宜的哦,大约二百六、七十一台。淘宝上可以买到。

先不说买的问题,先看看是100w等功率间隔的好还是上面的不等功率间隔的好,以及所设定的定点温度是否合适。

网友:
没见过,没听说过这种炉子啊,有那么多调温度档位的

网友:
200多又好用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我晕  当锡炉用啊    你牛叉  小心温度不稳定烧东西啊

网友(点评):
技术标称稳定度+-2度,不稳定的话做饭也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微处理器控制温度的,设定点温度控制还是很好的(+-2度的误差);不过不是连续可调的,是定点控制的。

网友:
有这种炉子?拿来拆板上的插接件(插槽之类的)不是省事多了,叫什么炉,我搜下

网友:
是呀,叫什么炉,我们上百度搜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陶炉,米技炉,很多的哦,价格性能各不相同。找个特别合适的不容易,因为很难得到完整的说明书。

网友:
张先生用这个电陶炉搞过主板南北桥么?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用锡量,2KG锡的最好。

网友:
能不能用来做桥?

网友:
这炉子是上下都加热吗?要这个能干什么????煮饭倒还可以,,拆桥不行吧?

网友:
当然是温度档的好。功率档的效果受外界温度,电压波动影响大。温度档的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和负反馈外界的影响,相对来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