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华硕bios增加新的显卡支持

楼主(2011-02-12):
今天有个台湾客户自己买的ati x1600的显卡,原机A8JS 带的是nvidia 7700的显卡,花屏。客户来时带一片显卡和bios芯片。
开工:拆机 焊接bios装机 ,装x1600显卡 发现不显示 能听到华硕背景音,之后就是 滴-滴-滴-滴-滴一次次连续不断地报警。
心想肯定是bios不对。客户找不到上家要bios文件。没办法自己动手。

改bios. 用编程器读取原机拆下来的bios或网站下载原机bios 用mmtool查看 发现pci 设备有三种,2种nvidia显卡,一种网卡(很简单用 提取功能逐项提取后用 winhex查看提取的内容)提取时有个关键,mmtool会显示该模块是多大的尺寸(字节),提取出来存成文件就是显示的那麽大。目的:增加ati x1600显卡的bios到这个bios文件即可。(台式机没这个问题,因为台式机显卡的bios在显卡板上,不像笔记本都集成在主板bios里了,说到这里说一下戴尔的1464笔记本主板他有3个bios,一个声卡 一个网卡 一个主板bios而且有2个bios芯片都是一样的,上次刷的时候搞错了。不同bios起的作用不一样,如果刷错了就不开机)。

改bios关键是先找到x1600的显卡的bios ,有篇文章告诉我们显卡对应的id,正好手里有华硕其他型号的bios,用mmtool看了一下正好有x1600的bios.所以就提取下来了,提取时一定要让光标停在那个要提取的bios上,注意观察mmtool里显示的长度,备出来后要自己比较下,是否一样大。  提取出来后就要在原机的bios里添加进去这个bios就可以了。添加时需要添加 ID  20  VID 1002 ID 71C5这三项否则会提示出错,添加进去后不一定排在20的位置(原来3种),有可能在最后,自己看一下是否添进去了即可。还有有时需要删去没用的pci设备,否则添加不进去,删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删错了,可以删nvidia显卡的bios 不要删那个网卡的bios 否则网卡就不能用了,切记。我自己考虑是不是因为bios文件尺寸大小有限制的原因呀?最后一步就是要保存,或者另存为,这样记住自己修改后的bios文件名就可以了。

华硕有个简单的功能是 开机按f4能直接刷bios文件,事先需要将文件放到c盘,早期的需要软驱。华硕掉启动菜单是esc键。进bios好像是f1 (记得不一定准)个人感觉华硕比较lj 不要买还是dell的好。

我用客户原来的nvidia显卡开机 进dos用 刷新程序直接刷写,刷写最好先备份下原来的,刷完开机就不显示了,滴滴直叫,这时就需要换成ati 的了 ok了
现在可以看出来好像笔记本集显和独立显卡的bios都一样,像戴尔d630集显独显bios刷新程序都一样,这是因为bios里已经集成了独立和集成显卡的bios
附录:增加连接
注意:最近发现,7300和7600都有两种不同的BIOS,同时对应的显卡也不能互换。不知道其他显卡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刷BIOS之前一定要确认显卡来源,一定要用原配BIOS点亮它。同时保证有两个BIOS在里面,确保失败的情况下仍可用原配显卡。

免责声明:本帖所提供原理方法均由实验得出,只作为您更换显卡的参考。一切参照本帖的行为,风险自负,与本文作者无关。

        一、准备工具:MMTOOL,见附件。或自己搜索下载最新版!
        二、下载自己机器最新BIOS和欲更换显卡原对应的机型的BIOS。
        三、用MMTOOL工具提取出欲更换显卡的BIOS。
        四、用MMTOOL将提取出的显卡BIOS替换(先删除一个不用的,再插入)你机器BIOS里空置不用的显卡BIOS;或直接插入提取出的显卡BIOS。(两种方法不一定哪种适用,自测即可)

        注意,千万别删除你原配显卡的BIOS,万一你更换失败又删除了原配显卡的BIOS,你再换上原配显卡的时候,可就点不亮机器了,这样即使你的主板是好的,也要报废,因为不知道这时究竟能用哪个显卡(或者因为更改错误,已不支持任何显卡)点亮你的机器,你的主板将彻底报废(当然,或许华硕可以不点亮机器直接刷主板BIOS。如果你会弄,可以拆下主板BIOS芯片找人给你刷回原BIOS,风险自负)

        五、把原配BIOS和新BIOS放到C盘根目录下,用A8自带的EASYFLASH刷新BIOS,如果没有点亮新显卡,再刷回原配的。如果你更改的BIOS有问题,恭喜你,去客服换主板吧。如果你过保了,恭喜你,换新机器吧。
所以,千万注意,别改错了BIOS。

--------------------------------------------
N卡常见的型号和代码对应:
01D7 = Go 7300GS
01D8 = Go 7400GS
0398 = Go 7600GS

0397 = Go 7700GS
0298 = Go 7900 GS
0428 = 8400M G
0425 = 8600M GS

0407 = 8600M GT
0409 = 8800M GS

A卡的:

X1300  =7149
X1300  =714B
X1300  =714A
X1300  =714C
X1350  =718C
X1350  =718B
X1350  =7196
X1400  =7145
X1450  =7186
X1450  =718D
X1600  =71C5
X1700  =71DE
X1700  =71D5
X1700  =71D6
X2300  =7188
X2300 = 718A
HD 2400  =94C9
HD 2600  =9581

手把手教你笔记本显卡改BIOS硬超频方法 这篇文章自己搜下,很好
还有这篇文章:MMtool 提取跟插入有几个选项不懂

网友:
是否原创?给人拓了一个新思路,该给你加分
不过有一个问题,新显卡BIOS从哪里能提取到?

网友:
我分析了别人的成果后,自己实践得来的,你说呢,只是上图片麻烦些,所以摘引了别人的,网上没有这样的帖子。卖显卡的也不会告诉你的。这文章就是我写的,引用的不是我写的,新显卡bios靠从其他机型的bios里提取,看你运气,只要对照那个对应关系就能知道是否是你要的显卡bios。我的x1600恰好从A8J里获取的,还有A8TC A8TS 都可以自己用mmtool看的,前一阵子自己弄没成功,刚好台湾客户又给了个机会。有时添加时会报错,可以试着删除没用的pci 设备ID 20

网友:
支持楼主这么好的实践经验

网友:
楼主超级牛人啊!我很疑惑,软件好办,可以修改,关键是硬件,针脚功能都一样么?
能替换么?

网友:
我想前半部份可能是原创,后半部份有可能是COPY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录:增加连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433561

网友:
显卡门的芯片7300 7400  等 是否可以替换相应的ATI显卡芯片呢?

网友:
给大家传个ASUS A8SC支持9种显卡的BIOS,显卡板可以换很多种了

网友:
楼主很用心吗?呵呵!不错、加油!不过你所描述的刷BLOS好像都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哦!

网友:
很历害。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啊 学习了 以后弄BIOS又学习了一招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