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兼容机每次刚做完系统,就显示从一个严重的故障中恢 ...
有台兼容机每次刚做完系统,就显示从一个严重的故障中恢复过来,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2-12):
有台兼容机每次刚做完系统,就显示从一个严重的故障中恢复过来,怎么回事啊?系统盘是MSDN的,内存也擦试过,除了这个都是没别的故障现象。
恢复

网友:
查看BIOS设置 重写BIOS资料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这样的事我碰过到!

网友:
内存硬盘这两样代换着试试吧

网友:
做过系统前有非法关机啦!在其它的盘有些特定文件存在的.

网友:
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
换系统啦............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盘的问题,再就是你硬盘分区是否有错误,检查一下。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硬盘问题!你自己试验一下用PQ来调容量大小把容量调小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話說在外買了一條PC-133 RAM 插在我的工作用主板,隨後把RAM燒了一個點冒出一陣輕。
不信邪,修好RAM換機,一切正常(也只有一片主板正常)。
之後"系統從嚴重的故障中恢復過來"就如影隨形跟著我,只好把工作機給換了。
這位仁兄要有換主板的打算啊,也不知為何主板會燒RAM的,有人知道嘛。

网友:
兼容机不太兼容了,,,别拍砖

网友:
要么是硬盘有坏道要么是内存坏了。之前遇到的大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内存的时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