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 掉电

楼主(2011-02-12):
手上一台ASUS A6J 机器,之前做过显卡,不知道是加焊,还是重植,现在是开机到0.9多就掉电到0.036,哪位大侠有经验,指点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三个灯同时闪一下就没了
,换过显卡,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哪位大侠有高见?应该怎么查?

网友:
这比较要人命嘛,掉电本来就不好修,还到了0.9才掉,估计不会是因为电压造成的了,2楼的分析比较中肯,但不要忽视了内存坏的可能性,碰到过不过内存掉电的,是HP一机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谢谢给个方向查找,我试试看,这个是温控电路吗?大侠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温控电路,是RSMRST#复位芯片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原装适配器,会因为适配器导致掉电??大侠有碰到过类似的经验,是吗?

网友:
温控电路顺着SHUTDOWN#信号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SHUTDOWN#这个只有在功放芯片里有这个,还是找SHDN这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华硕机器有些机型要用原装适配器否则掉电 大概是功率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我们的直流稳压电源也不行,是吗

网友:
为什么你不换一下cpu,是amd的u么?

网友:
看看 什么问题

林夕1 -5

网友:
顶一下

林夕1 -5

网友:
断开force_OFF#试试

网友:
如果裸板正常,就换U、换内存、换电源等,逐步缩小范围。

网友:
最后没有办法给别的同行做,听他说是显卡,北桥都有问题?我无语了,真是丢脸

网友:
做北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