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40UI CPU无复位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1-02-12):
一台GATEWAY(捷威)W34OUI,ATI芯片组!二修板!
通电不显示,电流在0.8几,无CPU复位,但PCI复位正常,北桥不知被上家做了多少遍,已经发黑!索性就换了个全新的北桥上去结果涛声依旧!只得老老实实的去量各个电压,均正常,北桥供电,时钟,PG,南桥到北桥的复位也正常!怀疑南桥,但做了个全新的南桥上去还是一样的,做上去之前还量了一下南北桥的总线无异常!唯一有点异常的就是时钟晶振无波形,用万用表量晶振电流会下降(以前遇到过是正常的)但时钟工作条件正常,换了晶振,谐振电容还是一样!那位高人遇到过此类故障请点拨点拨!

网友:
怎么没人啊,多多提提你们的意见啊

网友:
找个IO试试,

网友:
IO换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自己顶下,不然真的没人来指点了

网友:
呵呵!终于解决了,最后还是换北桥OK,之前做上去的北桥是个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是怎么知道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座出现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