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不能格式化,开机提示non-bootable disk 80

楼主(2011-02-12):
磁盘不能格式化,开机提示non-bootable disk 80解决方法:

有台电脑开机有时候找不到硬盘,找到硬盘又不能格式化,硬盘进入提示出现

non-bootable disk 80

press any key to return...

【解决】开始用各种格式化、分区软件都无法解决,用PM分区提示磁盘 柱0,扇区1错误,最后用工具盘进入DOS,直接用FDISK进行磁盘修复,然后又进dos输入命令FDISK /MBR(中间有空格)进行再次修复,最后再用PQ进行修复。问题终于解决!

网友:
正在学习,会参考你的方法!!

网友:
ghost直接分区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好像是分区表坏了,直接MHDD,用ERASE这个清零一下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