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中的问题-保险丝的使用

楼主(2011-02-12):
这种保险能用在电源里吗?是不是保险都通用的啊?只有看电压和电流2个参数啊?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过没有这样试过

网友:
两极的距离太近,如果遇上短路可能会爆掉。

网友:
电源上用的保险便宜又实用,楼主何必要搞这个上去,我感觉这个保险不会比大个头的那种便宜,这种应该用在交换机电源上的多,而且一般用热缩胶套着的!!

网友:
功率270W 左右的电源 应该能行~~~

网友:
能。熔断是看电流的。

网友:
几毛钱的东西,最好不要用

网友:
有的保险是带延时特性的!有的是速熔的!有的是温度保险!不能随意用的!最好用原来的型号的保险!

网友:
这种保险成本应该经原来的要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