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53 做系统蓝屏

楼主(2011-02-12):
客户拿机器过来时 是蓝屏  这种蓝屏就好像 硬盘接口模式没有改一样 机器支持WIN7  客户用的是  XP   我以为仅仅是简单为题 草草给客户报价  没想到改了硬盘接口模式还不行  我索性换了一个硬盘 结果一样  重新刷BIOS 也一样 如果是一般的机器或者是老机器 我肯定认为是 主板问题 不过 现在笔记本的类型越来越多 情况也越来越复杂 我不敢掉以轻心 我想 在滚动条前面死机 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 1  硬盘接口模式 2 硬盘 3  驱动 4 主板  前两种情况我基本上一排除 我想会不会是驱动  我就换了张光盘试了一下  虽然还是蓝屏可是情况有改观  刚开始是滚动条还没滚就蓝屏  现在是滚动条滚了三下 也就是刚滚到中间位置就蓝了  这是我心有底了 应该就是驱动问题了 接着我又换了两张GHOST 的盘 情况还是在这两种情况中反复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轻装 拿出我珍藏已久的 番茄花园绝版 一点一点的装 没想到真的过了 接着我就慎重了 我先用GHOST 备份了一个 没有装驱动的系统 这是防止装驱动时系统崩溃  然后我本着先主体 后外设的理念 一点一点的装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的搞好了   在网上搜了一下 好像 现在很多机器都不支持 XP 的GHOST   哎  摸着石头过河真累

网友:
我也遇到 2次最后用XP原盘装的!

网友:
好像我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呢,一般就是ghost完了再改一下硬盘模式就行了,我很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遇到过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的 安装时候先不装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纯净版的安装就好了

网友:
现在有部分机器,G版,G进去不能引导,非得要用纯净版或手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