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清洗

楼主(2011-02-12):
基地那种40元一瓶的那种BGA焊膏,咱用98%的纯酒精洗不掉,请问各位老大用啥清洗的呀?不知道香蕉水能不能洗掉,咱手里暂时没有。

网友:
我以前用的比这个还垃圾的,很脏,一般是用风枪加热一下再用酒精绵擦掉,还是能处理得很干净

网友:
我用的20一桶的洗板水很好用

网友:
用天那水 ,就是味道不好闻

网友(2011-03-14):
用洗板水,楼上说的香蕉水和天那水是一回事

网友:
有关系的话,搞点二甲苯,  这个效果很好

网友:
相对香蕉水。二甲苯的毒性要低的多,清洗效果相当好

网友:
用甲酸甲酯也不错,二甲苯貌似毒性有点高!

网友:
相比之下哪个毒性低?

网友:
洗板水清洗了

网友:
洗板水除了基地哪里有卖的?

网友:
用洗板水。。